[求助] TSMC工艺电源线选择

楼主(2011-03-21):
请问tsmc工艺六层金属哪层做电源线和地线啊

网友:
一般用较高层做电源和地线,但是还要看你有没有MIMCAP,才好决定吧,可以看看各层次的寄生参数和单位电流密度。

网友:
一般都是高层金属做power啊 , 因为厚,宽,可以承载更大的电流,

可靠性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射频VCO 有电感 也有两个MIMCAP啊 大哥可以教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和地线是用同一层吗

网友:
可以,但是 horizontal、vertical 总要换层的,  不换的话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