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驱动电压

楼主(2011-03-21):
白光LED驱动, 用在照明

输入电压为AC 110V , 一般皆用triac, 变压器隔离式, 驱动 LED.

现在想不用变压器, 输入电压仍然为AC 110V
,采用triac, 非隔离式(外接电感组件),

请问: 驱动LED.端可用的DC电压最高到?volt, (不会造成不安全)

网友:
会不安全的,led关断时,理论上输出端会飘到Led最高端的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换一个方式问.
是否有参考资料关于: 驱动 LED.
不用变压器, 输入电压为 AC 110V  ,采用triac, 非隔离式(外接电感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