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macro fram view

楼主(2011-03-21):
各位大侠,兄弟想用ICC生成一个macro fram view,max macro route is metal6,我想将macro metal6中的power and ground部分生成在fram view中,其余面积全部block,不知道该如何配置create_macro_fram这个命令?我看了man page,但仍然没找到办法。

网友:
做fram不是 ICC 的事情, 当然create_macro_fram 也能做,

用Milkyway吧, geNewMakeMacro或者 auBlockagePinViaXXX ,

一般你不选选项,就是全block所有层次,  你自己可以控制block 哪些层次的

create_macro_fram 的选项也可以控制的,

网友(2011-09-30):
我以前看错了, 你留metal 6 的p/g pin是为了顶层来连接吧,

一般来说 缺省的 create_macro_fram 会自动抽出 power pin信息(比如你所有VDD/VSS pin信息) ,
block所有层次(block的最大金属层次) ,

因此你在icc里面可以不带任何参数的create_macro_fram来试试

网友(2012-12-29):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Milyway怎么抽取版图的FRAM view啊

网友(2015-09-01):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8层金属,我只想block住M1~M6,怎么设置create_macro_fram呢?

网友:
做完了,打开了  把里面的m7 ,m8 route blockage删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create_macro_fram生成的fram有命令可以查看里面block的信息吗?每次打开gui看还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