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SFP调试中的问题

楼主(2011-03-21):
各位XDJM:
我现在在调试光口,基本的架构是FPGA+88E1111+SFP,现在的问题是配置完88E1111和SFP的寄存器之后,显示连接上(1G bps),但是在SGMII接口(MAC层接口采用的是SGMII接口)的RXD和RX_DV上看不到数据,我有以下几点不太清楚,请各位XDJM指点迷津:
1、SFP是否需要PROM存储配置信息对其进行配置?
2、如果不需要配置,我的设计有哪点出现问题,为什么收不到数据?(SFP的TX_DISABLE我是接入FPGA的,给的是跟88E1111的RESETn反相的信号;Rate_Select接VCC,LOS和Fault 4.7k电阻上拉后接GND)

我已为此头疼好几天了,请大家不吝赐教,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
PHY的配置和原理图你要好好检查一下,建议把所有的data-sheet好好读一下。
这种问题别人很难帮你,除非现场看到你的设计文档。自己研究吧。

楼主:
那麻烦问一下:SFP是否需要PROM存储配置信息对其进行配置?

网友(2011-11-25):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整体设计是什么?我开始研究sfp····望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SFP是无需PROM进行配置的,你用的是xilinx的评估板吗?88e1111这个芯片不是很常用啊,ML605上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2015-06-24):
SFP的EEPROM需要配置吗?

网友:
SFP不需要配置 倒是88E1111可能需要配置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用FPGA+88E1512+SFP,两块板子之间电口已经能够进行数据传输,但是光口插上后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为什么。LOS引脚显示为高电平,Disable引脚已经接地了。
已经找了快一周时间问题了,还是没有解决,非常着急。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用FPGA+88E1512+SFP,两块板子之间电口已经能够进行数据传输,但是光口插上后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为什么。LOS引脚显示为高电平,Disable引脚已经接地了。
已经找了快一周时间问题了,还是没有解决,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