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乘法器

楼主(2011-03-21):
在27M时钟频率下,一个周期内能否实现 assign ADDR=oY*640+oX?
另外有人做过CCD的图像的实时校正没啊?

网友:
以现在的器件性能完全可以。
楼主可以考虑把oY*640换成oY*512+oY*128来实现

网友:
没问题,对于assign ADDR=oY*640+oX,一般的FPGA都可以到100MHz以上。
另外,以我的经验,不必特意把640拆成512+128,这种工作综合器一般会自动做的。

楼主:
好的 谢谢给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