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关于测量跨导放大器的电阻

楼主(2011-03-21):
请教大家,我在cadence下仿真电路,做的是一个跨导放大器。电路是一个带电流镜的运放,通过调节运放使Gm尽量小来实现一个大电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测量这个跨导放大器的电阻,大家给点建议吧,谢谢啦!

网友:
接成单位负反馈,输入接适当偏置电压,输出接电阻,改变电阻值,测试输出的电流改变量和电压改变量,就能测出Gm(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从MOS管的栅极输入,如果是直流电阻,栅极根本没有电流,那样直流电阻为无穷大啊……测得应该是交流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