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的encounter 8.1 怎么解决键盘输入的?

楼主(2011-03-22):
卧的是centos 5, 语言是 USA,
astro里,需要设置 setenv LANG en_US,可以用键盘输入了。
但是encounter 8.1,有些框可以输入,有些框就一直不能输入.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

楼主:
要么就下个9.1的看看了

楼主:
或者,换个OS?

楼主:
希望这个能解决键盘问题

楼主:
来1个个

楼主:
换投向了

楼主:
新手飘过了

楼主:
几分一个

楼主:
全给下了

楼主:
下了那个该死的encounter 9.1, Base_lnx的
patch后,在/bin or /tools/bin 下找不到 encounter启动

据说还是有键盘不能输入的问题。

网友:
之前在rehl5里碰到过,可以尝试一下两种方法解决:
1、在语言种类中选择CANADA语言。
2、如果你的系统支持中文,可以查看下有没有scim进程,有的话把它干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18):
试过楼上的方法2,OK.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