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里“db”开头的命令有窗口化的菜单么?

楼主(2011-03-22):
如题:astro里“db”开头的命令有窗口化的菜单么?
在astro里不是可以输入一些命令么,很多命令都是可以在窗口中找到的,但是有一部分以“db”开头的命令,我一直没在窗口中找到,求指点……

网友:
一般都没有,  astro有的命令有菜单,有的没有

具体  用 functions 查吧

functions "db"

楼主:
具体一点,用functions "db" 只能把有db的列出来,显示不了功能,也看不了是否有窗口菜单可使用

楼主:
我用help “...”找了几个,没有窗口化的界面,看来只能敲命令了

网友:
菜单是迟早要淘汰的啊,  要尽快养成用脚本的习惯

鼠标点到后来很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