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choose the best aspect ratio of a cascode mos?

楼主(2011-03-22):
How to choose the best aspect ratio of M1? Please explain it in detail.

Thansk you so much.

网友:
use min length and keep it in subthreshold region

网友(2011-06-11):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一切都以在亚阈值模型区吗

网友:
为什么要做到亚阈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为什么不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对这个管子的要求是:gm够大,寄生电容够小。处于亚阈值区,gm最大;选用最小L,寄生电容最小。不必处于饱和区,更不必取成和下面的电路镜管一样的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M1管子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对这个管子的要求是:gm够大,寄生电容够小。选用最小L”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处于亚阈值区就最佳吗?不是。Id被M2决定,在固定Id的情况下,要使m1处于亚阈值区,只能靠增大w1使它远大于w2(为了维持M2的饱和,不能降低vgs1),随着w1的增加,gm1平方根增大(如果深度进入亚阈值,连平方根都没有),但电容却是线性增大,这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除非对速度或高频响应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