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 与 ModelSIM

楼主(2011-03-22):
近来,我们老大让我用 ModelSIM 仿真使用 TetraMAX 的 ATPG 结果,可是 TetraMAX 内部似乎也内嵌有一个仿真器.请问该仿真器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使用 ModelSIM 仿真,我需要使用  TetraMAX 产生的哪些文件,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TetraMAX内部的仿真器是用来做pattern分析和debug用的吧。
用modelsim做仿真,需要读入tetramax里面写出来的test-bench(.v格式),bench里面会自动读入test-pattern的相关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的回答。如果使用 modelsim 仿真的话,是否只需要添加 tetramax 产生的 test_bench 和 test_bench 里面 reference module 所在的文件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另外添加其他文件。

网友:
Tmax评估覆盖率快和生成向量,需要用到logicsim和faultsim,如果这两个仿真的结果不一致,此故障是可测的。(一般tmax做faultsim前会做logicsim,只有logidsim正确,下面的步骤才有意义)。

用modelsim仿真tmax生成的向量,和用modelsim仿真普通的验证激励步骤没有什么区别,需要tb和design。只要作用是通过第三方仿真工具验证一下生成的pat罢了。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这些和标准库(std-cell,IO,等)的仿真文件,其它不需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   使用 write_pattern 可生成具有多种格式的文件,比如 .v 和 .stildpv 。请问我仿真时应该使用哪一个文件为好?在 .stildpv 文件中也有文件的例化,请问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内容描述哪些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多用.v格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回复。     你指的是用 write patterns -f verilog 生成的文件吗?将它和库文件,以及设计文件添加入 modelsim 后,run all ,在脚本栏中会出现一些提示,我在仿真的时候报错了,例如
     #193 chain 334 (exp=1 ,got =x)//pin P3[3],scan cell 334
这些错是不是就是比较的结果?还有一点不了解的是,文件中扫描链的输出矢量是正确的还是仿真产生的扫描链的输出结果是正确的,一般会产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仿真和使用 tmax 时,输入矢量是一样的,Primary Input 也是一样的,网表没有改动,按我这个逻辑应该会一致的,我知道我的逻辑是错的,但是为什么,请朋友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去看你发的另外一个贴吧,那儿有个初步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2011-08-11):
对TetraMAX软件有点概念了,Thanks

网友(2012-10-29):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