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51除 89C2051 還有 更便宜chip 嗎

楼主(2011-03-22):
只用到 5~6 io .. 有沒有更便宜ic ?

pic 有一些 8pin DIP  MPU 有 6 個 io .. 12F508 . 雖然89c2051 也便宜 不過 ic 比較大
有沒有 8pin dip  or DIP14 的 8051 IC ?

AVR tiny 10/11 是類似 8051 指令的 mpu 嗎 ?
還是 和 8051 不同指令的 單片機

有一說 tiny 沒有乘法器 .

网友:
一定要51指令,就没有了

楼主(2012-10-10):
有相容 pin  89c2051 , 但是內功能更多? 如含 A/D

89c2051 有比較器但會浪費掉 IO pin , 我是用ZENER 做比較電壓
想說有相容但內建 A/D convert , 只是判斷電壓可用  89c2051 燒不要 ISP ,
燒錄器沒 support  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