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dio设计中的"A weighte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22):
看到很多Audio Codec的datasheet上的SNR和THD指标后面都有个“A weighted"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A-weighted"是对1936年美国标准协会制定,描述人耳对不同频段的声音变化的敏感程度的标准,下面数据摘自该标准:

400Hz 500Hz 630Hz 800Hz 1kHz 1,25kHz 1,6kHz 2kHz
-4.8dB -3.2dB -1.9dB -0.8dB 0dB +0.6dB +1.0dB +1.2dB

其中:
1    1kHz是基准;
2    当1kHz为0dB时,2kHz实际上是+1.2dB,...等等。

所以,当我们说”XXdB(A-weighted)"时,实际上是在说“1kHz是0dB时,2kHz是+1.2dB,...等等”。

除了A-weighted之外,实际上还有不是很常用的
B-weighted:类似A,但用于极大音量的描述;
C-weighted:不同于A,各频段的的值相差甚小;
U-weighting:用于极端高频;
XX dB(A-weighted)也可以写作XX dBA。

楼主:
那这个值要怎么得到?难道要去做一个权重滤波器,然后把结果再拿来做分析?

网友:
一般a-weight filter用于测量系统信噪比
由于对低频有衰减,而音频系统1/f noise占优
当技术指标是100dB(a-weight)时
design大概只需要做到97dB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