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VR 单片机 SOS

楼主(2011-03-22):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K0=0,K1=0;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time0_init(void);

void time0_init(void)
{
  TCCR0=0x00;
  TCNT0=0x00;
  TCCR0=(1<<CS02)|(1<<CS00);
  TIFR&=~(1<<TOV0);
  TIMSK=(1<<TOIE0)|(1<<TOIE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0_isr:10

void time0_isr(void)
{
  TCNT0=0x00;
  if(K0<=3)
     {
  K0=K0+1;
}
  else
  {
   K0=0;
  }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time0_init();
SEI();
while(1)
   {
    if(K1!=K0)
{
   PORTA=0xff;
}
else
  {
   PORTA=0x00;
  }
  K1=K0;
   }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0xff;

}
下载进去之后PA口灯常亮
我认为是 外部时钟太大的缘故(使用16M)灯闪烁看不见
如果是 相加一个延时函数
怎么加?加到哪里?
还请同仁指导一下.......感激

网友:
你已经用了定时器了,只要累加时间长点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怎么累加哪?这是一个8位的,累加的时间太短了 看不到现象呀
我用的是16M晶振  能否再指点小弟一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