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仿真

楼主(2011-03-22):
版本是IC6.1,请问corner仿真是不是在ADE XL里面?如果是有没有人指点一下怎么仿?

网友:
ocean script,个人没用过ADE界面仿corn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ocean我知道,不过要会写脚本,准备先用ADE仿真以后学习ocean,另外cadence怎么调用ocean,需要安装什么东西么?

网友:
很想知道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那个挺容易的,如果周围有人有现成script,你拿过来看看,跑跑,然后套在自己的电路上debug一下,就会了,我就这么干的。
至于软件的东西我不懂,但是个人认为不需要,只要有cadence,ADE只是方便用户的一个界面,所有工作都能用ocean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现成的脚本么?最好有注释,传我一份,另外能否说明下怎样起用ocean,我还是要从头学起,感激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你得要对着电路看才行,我不太方便把公司设计的电路给你,不好意思

网友(2014-06-19):
有没有详细的指导说明啊

网友(2015-12-23):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我用Ocean Script 仿真corner,每次corner的数据都存在对应的路径中,但是查看结果的时候却需要一个个选择数据的存储路径然后再plot。我跑了一千多个corner,如果这样一个个查看结果的话那还不累死啊。请问有什么方法一次性输出所有的corner的结果啊?谢谢!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据的话直接可以直接存表格   如果看波形,不用分别保存,直接保存在同一个路径,仿完一次plot一次,会重复叠加。不过,只是图形上显示很多条,实际上只有最后一次的结果保存下来,如果刷新下,就没了

网友:
用Ocean Script 仿真corner,同理用用Ocean Script P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