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量化噪声功率均匀分布在-fs/ 2 到fs/ 2 之间,fs指采样频率。

楼主(2011-03-22):
为何量化噪声功率均匀分布在-fs/ 2 到fs/ 2 之间,fs指采样频率。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回应啊

网友(2011-05-16):
同问,实际仿真出来根本就不这么回事啊
超采的效果很微弱
那些大牛的书上也都是仅仅用了assumed一句带过
误导我们??

网友A(2011-06-2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数据经过采用之后,只能被[-fs/2 fs/2]之间的信号来表示。
量化噪声一般可以被认为服从normal distribution,所以从频谱上来看,quantization noise 就像white noise一样平铺在整个fs频段内,fs之外的信号都被folding到fs之内了。
如果fs=OSR* Rb,
OSR之后,需要设计一个bandwidth=Rb的LPF,来滤除噪声。LPF输出的quantiztion noise 可以表示为
Qout = No*Rb
输入的噪声位Qin=No*fs
Qout = Qin/OSR

网友(2018-10-19):
这个结果本身就是一个近似估计的结果,量化位数越大,这个近似越可靠,有资料说一般N>5相对可靠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A: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数据经过采用之后,只能被[-fs/2 fs/2]之间的信号来表示。
量化噪声一般可以被认为服从 ...

但是fs之内的信号也会被折叠到fs之内啊

网友(2024-06-11):
我也在想这个,确实感觉understanding上没有很讲清。猜测是采样后只关心±fs/2内的信号,其他的都是其镜像的信号。可能量化噪声也不是只分布在±fs/2内,只是其在±fs/2内的总能量是一定的,只是fs大时量化噪声功率谱密度降低而分布更广

网友(2025-04-12):
参考文档:ADI MT-001 by Walt Kester: Taking the Mystery out of the Infamous Formula, "SNR = 6.02N + 1.76dB" and Why You Should Care
https://blog.csdn.net/gilbertjuly/article/details/143373654
里面提到了信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