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遇到麻烦了,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1-03-22):
     我用calibre做lvs,在lvs.rep里报了如下错误: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54       154

Nets:           22264     22254    *
Instances:      28351     19993    *    MN (4 pins)
                 31614     21652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59965     41645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54       154

Nets:           10897     10887    *
Instances:       3598      2242    *    MN (4 pins)
                  2892      1503    *    MP (4 pins)
                  6144      7450    *    INV (2 pins)
                    77       108    *    NAND2 (3 pins)
                    26        33    *    NAND3 (4 pins)
                    48        73    *    NOR2 (3 pins)
                  2715      3299    *    SDW2 (3 pins)
                    65        84    *    SDW3 (4 pins)
                  4107      4082    *    SUP2 (3 pins)
                    40        40         SUP3 (4 pins)
                    44        44         SPUP_2_1 (4 pins)
                   637        22    *    SMN2 (4 pins)
                    26         0    *    SMN3 (5 pins)
                ------    ------
Total Inst:     20419     18980

这里的Instances也差得太远了啊! 版图我是用astro布出来的。我发现了个问题:在smic18m.cdl里对管子标识是N(P),而在版图提取的网表encoder.sp里对管子标识是N18(P18),不一致!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还请有经验的高人给指点一下。

另外,说明一下:我是做一个macro,所以在导出gds前我没用
dbAllowToAddPGIOText #t
dbAddIOText (geGetEditCell) "*" "*" 146 20

这两个命令来打text,但是在导出gds的时候,我有选了Pin/Net Options 里面的“as text”选项,但选了之后还是没看见text。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应该不会导致上面的Instance不一致的问题吧,因为上面的port都对上了啊。

网友:
请在spice网表里面加一句:
*.EQUIV  N18=N  P18=P

对于module level,没必要用
dbAllowToAddPGIOText #t
dbAddIOText (geGetEditCell) "*" "*" 146 20
打text,这个是针对pad的,

auStreamOut时候,请选下面:
;; formButton "Stream Out Data File" "pinNetOptions"
;; setToggleField "Stream Out Data File" "Output Pins" "As Text" 1
;; setToggleField "Stream Out Data File" "Output Pins" "As Geometry" 1
;; setToggleField "Stream Out Data File" "Output Net" "As Property" 1
;; setToggleField "Stream Out Data File" "Rotate Pin Text By Access Direction" " "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已解决了,不过是把网表的N全换成了N18。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在floorplan的时候,我把row/core ratio设成默认的0.9,结果lvs的时候就会报错(版图上表现为很多std没连到VSS上去),而该成1.0也即row abut后,就没报那些错了。这是为什么?
2. 现在 lvs.rep里还有个net断路的error,我就想不明白了:这是因为布线没布通么? 但congestion这么小,不应该布不通啊。还是其他原因?
3. 在lvs.rep中的“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下显示的为什么还只是一部分port啊?

网友(2025-10-28):
*.EQUIV  N18=N  P18=P  这条命令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