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clinux在nios 2平台上移植

楼主(2011-03-22):
各位大侠好!我在将uclinux在nios 2平台上移植时,出现问题:
开发软件及平台:Quartus II 7.2 (32-Bit),Nios II  7.2 IDE,nios2linux-1.4
在Quartus 编译好硬件部分后,将其烧入到FPGA;在Nios 创建一工程后,点击configure kernel,进入bash界面,
但是并没有出现配置内核界面,而是跑了几秒钟后,就自动退出了,郁闷死了,不知道是何原因。
会不会是nios2linux-1.4只能用于Quartus II 5.1,Nios II  5.1?

网友:
不明白啊,爱莫能助

网友(2011-10-21):
回复 楼主:

    我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呢,请问你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2012-04-01):
nios2linux-1.4的版本,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如果一定要使用该版本,请安装Quatus 5.1+nios ide 5.1版本。
对于Quatus7.2+ide 7.2,由于ide版本的调整和目录路径的调整,nios2linux-1.4已经不能作为该版本IDE的plug in来操作了

如果Quartus版本较高,还是使用nios2-linux来操作吧。我目前使用的是nios2-linux-20100621和nios2gcc-2008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