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 中 tdf文件加载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运行IC compiler 建库完以后 先用create_cel 创建了vdd vss 和corner 的physical pad 然后加载TDF文件对pad进行location时 显示刚创建的vdd vss 以及corner 不存在于设计中 忽略了 是怎么回事?
求指导~~谢谢~~谢谢

楼主:
创建的vdd vss和corner的名字都和TDF中定义名字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由于是physical only cell, 所以要用 get_cells -all 才行

网友(2020-10-22):
vdd vss 跟create corner cell 是兩件事,要在導入tdf 時在表頭寫好create corner cell , 這樣就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