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ISE中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

楼主(2011-03-23):
各位大侠,最近我把工程从sparton3移植到sparton6上面,看静态时序分析报告的时候,提示有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这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周期限制呢,以前没碰到过。
时序分析报告见附件。

网友:
比较典型的是一些PLL会报告这样的问题。
因为PLL会随着器件不同而不同,假设,spartan3的PLL,最低频率是20兆,但是换到spartan6上了之后可能就是30兆了。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虽然不恰当,但是你检查一下你PLL的输入和输出频率是否满足目标器件的要求吧,看看spartan6的AC特性说明。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acgoal ,我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