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TSMC18工艺中,版图各层是代表什么?

楼主(2011-03-23):
小弟正在学习版图,由于没人指导,不知道在TSMC18工艺中,版图各层是代表什么?比方说AA,NPAA、PPAA。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最好的资料是它的design rule
去pdk里面找

网友:
第一层代表cell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等解,等解,等解,等解,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1-06-13):
a good question,but no answers。。

网友(2016-01-22):
知道自己所用的器件用到的层就OK

网友:
为什么你的TSMC18工艺与我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2020-05-26):
单独这样回答也没有意义,还是对照PDK中design rule查看各个GDS II,再配合mask tooling能对工艺有更好的理解

网友(2021-11-15):
确实要看pdk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