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GaAs探测器模型问题

楼主(2011-03-23):
小弟最近要用Silvaco软件做个InGaAs探测器模型,做的是PIN探测器,不知道其中 n+ InP 衬底的浓度是多少? 还有参杂是什么?
同样 p InP 的浓度大概是多少,以及参杂什么,希望知道的大虾帮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哇,Silvaco,我想往很久的软件,可惜公司小,买不起...
这个浓度不能问foundry吗?

网友(2012-06-10):
我也是silvaco初学者,斗胆回答下,个人觉得浓度问题是foundry提供的,因为我们设计之后是要流到片上的,这样的话各材料的浓度是确定的,这个要查找你要流片工艺库文件才知道,我们用silvaco仿真的是我们设计的结构吧,得到参数,之后再进行片上版图设计。个人意见,欢迎各位高手大侠给予小弟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