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仿真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1-03-23):
今天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信息,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请问大家有谁遇到过吗?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Gmin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I0.I253,I10.net80) = 978.233 mV
Us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网友:
可能有开路的器件或信号源

楼主:
没有啊,如果是有开路的时候那在check and save的时候应该会有提示吧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A:
By default, the Spectre simulator (and SPICE) adds a very small conductance of 10-12 siemens called gmin across nonlinear devices. This conductance prevents nodes from floating if the nonlinear devices are turned off. By default, GMIN=1e-12 Siemens. The gmin parameter usually has a minimal effect on circuit behavior. However, some circuits, such as charge storage circuits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small currents that flow through gmin.

   If your circuit is not sensitive to small leakage currents, you can ignore this message. If your circuit is sensitive to these currents, reduce the gmin value or set it to zero.

网友(2012-10-25):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问哪里可以更改gmin valu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改过,没研究那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