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主板输出的PCI-E时钟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23):
我现在在调试一块PCI-E的网卡,现在出现了一点问题,请教大家:

基本情况:我手头有1PCI-E*4的网卡。网卡上有1个包含PCI-E接口的CPU芯片,网卡上的CPU直接连到PCI-E金手指。网卡上CPU芯片的PCI-E控制器配置为了EndPoint模式(从设备模式)

   主板上面的100MHz PCI-E时钟通过插座->金手指->网卡上面的CPU PCI-E控制器。现在这个时钟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将网卡直接插在主板的PCI-E插槽上:在网卡上用万用表测量PCI-E差分时钟,主板刚上电时,测量电压是0.255V左右(正常值)。但是一旦随着主板“滴”的一声响,电压值马上降为0.003V(应该是没有时钟输出了)。判断可能是主板启动后,PCI-E时钟无输出了。

2)
将主板上面的内存条拔掉,将网卡插座主板上,加电后:在网卡上用万用表测量PCI-E差分时钟,测量电压一直是0.255V左右(正常值)。也就是说,主板不启动的话,PCI-E时钟一直是有输出的。

通过网卡上的串口打印观察到:在第2种情况下,网卡上CPUPCI-E部分工作正常;在第1中情况下,网卡上CPUPCI-2部分工作不正常,不能正常初始化和读取PCI-E部分寄存器的值。

我问下大家:PCI-E卡怎么会影响主板上面PCI-E时钟的输出吗?我看了几个主板的原理图,主板到插槽的PCI-E时钟都是时钟Buffer直接输出的,和CPU启动与否应该没有关系。

网卡上PCI-E时钟连接关系描述如下:金手指时钟(A13)->0欧姆电阻->网卡PCI-E参考时钟输入引脚。其中在0R电阻和网卡PCI-E参考时钟输入引脚之间,有151欧姆的下拉电阻。A14脚连接关系同A13脚。

//已经找到问题原因:主板BIOS启动时,网卡CPU的PCI-E部分初始化没完成,导致主板检测不到PCI-E卡,关闭时钟输出。

修改网卡CPU的PCI-E部分初始化时间,时间尽量提前和缩短,主板BIOS启动后,PCI-E时钟不会被关闭了。板子也工作正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明白第一种情况网卡CPU的PCIe正常是什么意思?寄存器空间有配置吗?特别是BAR。如果不能被正常配置,有些主板是会关掉时钟的。
  第二种情况应该是主板还没开始配置,所以你能检测到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开始写反了。
应该是第1种情况下:主板正常启动后,PCI-E时钟好像被关闭了。
在第2种情况下:主板内存条拔掉后,在主板不启动的情况下,PCI-E时钟一直存在。

网卡CPU的PCIe正常是什么意思?
//在第1种情况下,网卡上的CPU不能读自己PCI-E相关的寄存器时,没有返回值。
//在第2种情况下,网卡CPU可以读自己PCI-E相关的寄存器。我认为PCI-E是正常的。

寄存器空间有配置吗?特别是BAR。如果不能被正常配置,有些主板是会关掉时钟的。
您说的寄存器空间配置是在主板上面,还是网卡上面进行?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可以在主板的BIOS里面设置,将PCI-E时钟一直输出吗? 我看了几个主板的原理图,这个时钟是由时钟Buffer直接输出的,应该上电就一直有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板BIOS启动时,网卡CPU的PCI-E部分初始化没完成,导致主板检测不到PCI-E卡,关闭时钟输出。

修改网卡CPU的PCI-E部分初始化时间,时间尽量提前和缩短,主板BIOS启动后,PCI-E时钟不会被关闭了。板子也工作正常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