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关掉Incremental Compilation

楼主(2011-03-23):
大家好
关于增量编译(Incremental Compilation),
我想把设计打平,优化面积handbook上说,如果用增量编译就不能打平设计
所以想请教一下,怎么关上这个增量编译啊

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楼上的说的使用脚本跑的吧,我想问下您知不知道在哪里能设置关掉呢,在setting里吗?还是在assignment editor

网友:
不太清楚你所说的设置是什么意思,一般都是通过脚本跑吧

楼主:
    就是在菜单里设置关掉incremental compilation啊,脚本我不太会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