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晶硅栅的两端是否可以都接金属呢?

楼主(2011-03-23):
最简单的条栅结构MOS管,是否可以在多晶硅栅的两端都外接金属?

那倒比管或者叉指结构的呢?

面试的时候被人问到了,不知道答案。。。。。。

求达人指点。O(∩_∩)O谢谢

网友:
看看 layout的书, 好像是可以接的,

网友(2011-11-16):
为啥啊,  不懂

网友:
哈哈,面试的人够变态
当然可以两头接,如果W值比较大,两头接还是有好处的
只要满足匹配性,不使绕线更复杂,不增加不利的寄生效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