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再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23):
画MOS管的时候,多晶栅一般都从有源区上方各伸出一段距离,如果距离不够的话,DRC会报错。

请问,为啥非得要伸出去那么一段距离嘞?O(∩_∩)O谢谢

网友:
这种叫extension, drc总之是有一定原理的,

网友:
万一工艺一偏差,mos就变成c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