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的输入为3~5V,输出为4V,如何设计

楼主(2011-03-23):
请问当BUCK的输入为2.7~5V,输出为3.3V,那么当输入低于3.3V时该如何设计?
是不是要设计一个frequency stretch mode的逻辑,
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一直搞不明白,BUCK 的输出能比输入高吗?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Buck 输出比输入高还叫buck吗?

网友:
buck-boost或者SEPIC

网友:
Buck 在原理上是不可能做到輸出比輸入電壓高的效果.

网友:
2.7~5V,输出为3.3V,输入小于输出,已经不是BUCK拓扑结构能实现的了,不知道楼主在哪里看到这个指标的?

网友:
不是BUCK拓扑结构能实现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明白

网友:
agree, but by the way, Buck boost topology output polarity is convert.

网友:
不能比输入高

网友(2011-05-08):
如果有这种buck,力马可以开公司,然后上市.

网友:
先勇Boost把电压升到5V,然后用Buck来产生,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许多客户希望电池可以充分放电使用。

楼主(2011-09-07):
呵呵,现在清楚了
其实是在输入不高的时候,输出跟随输入的一种状态
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叫做LDO mode

网友(2011-11-16):
其实是在输入不高的时候,输出跟随输入的一种状态
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叫做LDO mode

网友(2012-04-05):
概念有点不对

网友(2012-05-06):
输出比输入高还叫buck么?

网友:
旁观中,学习中。

网友:
不可能了,buck-boost

网友:
BUCK不行吧,开关信号的占空比又不能大于100%。应该要用BUCK_BOOST才行吧

网友(2012-06-12):
用Buck-boost可以实现。目前这种拓扑结构的IC已经很多了。如Intersil公司的ISL9110A,输入支持从1.8~5.5V。

网友:
好profe萨斯onal
学习了

网友:
用buck-boost拓扑,调占空比。

网友(2012-09-26):
BUCK-BOOST应该是极性反转了吧?

网友:
Buck-Boost!即可

网友(2013-07-26):
不能用buck要選用buck boost架構
或是使用變壓器如flyback

网友:
buck-boost是正解

网友:
Buck电路可以实现降压,BUck——boost电路可以实现升压降压。对于那种等效buck的隔离的反激式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
用buck-boost把,buck 不能升压

网友(2013-09-03):
Buck电路是降压式,输出比输入电压要小,否则只能用buck-boost电路实现了。

网友:
个人看法:
如果输出电流不大,可以先用一个倍压电路把电压升起来,然后在加一级BUCK。

网友:
當你輸出比輸入高就不能用buck 了...兄弟
改用buck-boost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