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线的协议

楼主(2011-03-23):
本人是学生,打算了解下总线方面的东西,不知道现在比较重要的总线有哪些?我知道的有AMBA总线....
   另外,关于看总线协议能否给点建议?
   先谢谢了....

网友:
先把AMBA总线搞清楚了,这样就已经厉害了。总线协议应该注重的是总线数据传输方式,总线访问模式,访问协议,是否突发,如何实现等等。
总线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数据传输和仲裁。其他的总线也差不多的,搞清楚一个,其他也好懂的。

网友:
自己可以建个简单的SOC系统来玩,就AMBA吧。
网上有arm的简单模型,自己写个arbiter,然后socram,sdram控制器,DMA,uart等一堆小IP弄在一起
就可以玩了。 弄完这些估计你协议就很了解了。
不过这里arbiter和DMA会有些难度。

网友:
AMBA是ARM的接口总线协议,AMD的是HyperTranport, Intel现在是QPI,除此之外PCIE的协议用途也非常广。取决于你以后的方向了,后三者都是高速的串行总线协议,如果能搞懂,从知识技能方面能提升不少。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以后致力于SOC设计的,必须要搞懂AMBA总线,建议先从AMBA2.0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