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好,请教各位前辈一个groppath参数问题。

楼主(2011-03-23):
大家好,晚辈在设置setPathGroupOptions时,有一个参数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slackAdjustment value
这个Value值,应该设多少合适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呵呵,setPathGroupOptions是不是对多时钟树生成的命令呀,不是很了解这个命令,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