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处于亚阈区的管子沟道长度要很大吗?

楼主(2011-03-24):
同事说处于亚阈区的管子,例如运放的输入对管,0.35um工艺的话,L建议在4um以上,这个说法正确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用过。35,但是很奇怪既然是substreshold还用这么大L,这个肯定不是general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亚阈值和沟道长度没有必然的联系。W/L~given I与工作区域存在关系。
给定偏置电流,例如.35um工艺,一般1uA的偏置电流10到20的W/L会使管子工作在亚阈值。

运放输入管的L取大是为了在同样的W/L条件下,管子的面积大,这样减小offset

网友:
管子工作区域和I/(w/l)有关系,和l应该没关系

网友:
运放输入管一般取大尺寸是为了减小offset。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输入管设在亚阈值区,噪声会很可观的。

楼主:
....没用过。35,但是很奇怪既然是substreshold还用这么大L,这个肯定不是general的

谢谢指点!

亚阈值和沟道长度没有必然的联系。W/L~given I与工作区域存在关系。
给定偏置电流,例如.35um工艺,一般1uA的偏置电流10到20的W/L会使管子工作在亚阈值。
运放输入管的L取大是为了在同样的W/L条件下,管子的面积大,这样减小offset

感谢指点!

不正确。。。。。

多谢指点!

管子工作区域和I/(w/l)有关系,和l应该没关系

明白了,谢谢!

运放输入管一般取大尺寸是为了减小offset。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输入管设在亚阈值区,噪声会很可观的。

多谢回复!如果运放的偏置电流和负载电流镜尺寸不变,保持输入对管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越把输入对管往亚阈里面放,输入对管的特性方程越接近三极管的指数方程,

k'=un*cox*(w/l)失配的影响和阈值电压的影响应该越小才对。由于gm的增大,等效噪声也会越小才对(保持ID不变)?

你说的噪声大是指减少了偏置电流的情况?

网友(2016-09-17):
很好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噪声是会变小的 ,他说错了

网友:
楼主的提问和怀疑态度很好啊,是个好工程师坯子。。。问题不能只知道别人怎么说,要多问原因。。。你该接着问为什么的! 亚阈值区没有问题,很多差分对就可以用。电流镜则不太适合。 大的L小的L都没有问题,代价是尺寸的问题和你设计的目标。若低噪声,L大点有好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点道理的 8-10倍的Lmin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和W有关,亚阈值 W一定不会太大,L设置小了,W挪腾的空间也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