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alibre and calibre

楼主(2011-03-24):
各路神仙,有哪位知道xcalibre and calibre的区别?

网友:
xcalibre是用来 calibre 跑完LVS后抽取RC 参数的,  是calibre的一个组件,

主要用在模拟电路版图寄生参数提取, 和以前的LPE 一样,  抽出的是RC文件,

网友:
能恢复吗

网友:
恢复啥,

抽出来的就是 带RC 参数的spice网表而已,

然后送到hspice/sprectra 做仿真,

网友(2011-09-01):
在哪儿能找到Xcalibre呢,我安装了calibre2010里面好像没有相关的选项呢,好像只有一个pex可以提取几声参数的,但是我的rule文件老是出问题,不知大为什么

网友:
就是PEX 啊, parasitic effect extaction ,

就是x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