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仿真减法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24):
我在使用ModelSim仿真减法的时候出现一个奇怪问题,结果始终是X,未知,我就是用一个常量减一个变量,结果始终是未知,如果我把变量换成一个常量,就有输出!

网友:
你有没把那个变量作为输入端口给予赋值测试哦

网友:
1-0=1
1-1=0
你期望仿真器用1减去哪个呢?仿真器不知道哪个,所以X了啊。很正常。

楼主:
我直接使用减号就可以了,不调用它的减法器,不知道速度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速度要看你要求的是多快了,一般的直接用减号就可以了。

网友:
在modelsim里看第一个x哪里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