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oute的命令

楼主(2011-03-24):
请问各位: 在encounter 中有global router , detail route, global detail route等等几个关于route的命令.

           这几个命令的区别是什么?分别在哪些场合应用对应的命令啊?

网友:
一样的问题 ,希望达人指教

网友:
1. global Route --> 给Net分配Gcell, 并没有分配到很Detail的Metal 层上
2.  Detail route, 在具体的那层Matel上做Routing,会做DRC的Fix,这个时候的用地Gcell是固定的,除非到 search & repair的时候在用可变大小的Gcell来Fix DRC

global detail route是 global route track assignment detail route search & repare的合集。

网友:
一般简单的route,就用globalDetailRoute 好了,他兼并了global route, track assign, detail route的全过程,

还有用  globalDetailRoute + detailRoute的, detailRoute主要是继续修一些DRC,

以上都必须在setNanoRouteMode 里面设置很多选项来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GCell?

网友:
global route cell , 是global router用来计算的单元,是个抽象概念,

网友:
GCell在ICC里面也有的, 都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