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后仿噪声

楼主(2011-03-24):
请教下,LNA后仿噪声比前仿高了0.5dB,这可以通过调整layout来抵消么?向哪个方向调整电路呢?谢谢~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次,主要是三个问题,gate resistance,parasitic caps 和 flicker model,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寄生电容引起的,改往哪个方向调整呢?谢谢

网友(2011-05-09):
这个版图优化跟频率关系很大,如果频率太高,NF后仿会比前仿大很多。。但只要合理的版图走线,可以使得NF降到最低,仔细优化版图。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我现在也在优化,优化得想吐了

网友:
寄生电阻,看前端

网友(2011-08-26):
动动版图 看看

网友:
你可以看看每根金属线的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电感,我的经验是
走线尽量短,不要走直角;
尽量走直线;
金属走线一般寄生电阻比寄生电容电感影响大(可以通过每根金属线的寄生参数看出),所以线宽一点比较好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寄生电阻也影响很大吗?还能加宽多少线条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