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指定单条网线走线层和布线层数

楼主(2011-03-24):
请问怎样指定某条网线或某些的走线层和布线层数,望高手指教!

网友:
ICC里面可以控制 net的 走线层次范围:
set_net_routing_layer_constraints # Set routing layer constraints for net(s)
   -min_layer_name min_layer_name
                          (Minimum routing layer name)
   -max_layer_name max_layer_name
                          (Maximum routing layer name)
   object_list            (nets)

如果你还要再具体, 就得手rout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网友(2011-07-17):
可以SE里面nanoroute里面attribute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