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理想模型的thd问题

楼主(2011-03-24):
我在cadence spectre里用理想元件搭建了一个12bit的sar adc模型,在测transient时发现所给输入信号都能被很好的转换成数字信号,且误差小于一个LSB。但是在测thd时发现只有63dB,就是说enob只有9.77。按理说如果enob真是这么小的话transient的结果不可能很精确才对。请问这种情况是结构的问题还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这是我用的结构,但为了做12比特我用了split capacitor array,并把MSL 和LSB对调了。并把reference switch连到comaprator的IN-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你们是什么工艺的,用split cap array 你中间的加权电容做得准吗?小弟最近也要做12bit SAR ADC,工艺限制貌似没法用电容做。

网友:
设置瞬态仿真的精度,否则不容易得到高于12bit的线性度。可以设置瞬态仿真的最大步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35的工艺,因为我现在测试的只是理想的模型,所以中间的加权电容暂时用(64/63)C。 单位电容用的是100f。我打算在替换实际元件时直接用单位电容做加权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ep和max.step我分别设成1e-8和15e-8。这样够吗?
补充说明一下,我的AD是用来处理EEG的,输入频率是50Hz,打算用1K的采样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处理thd的算法和DNL和INL的算法都有问题!
理想的原件出来的结果都应该是理想值!差那么多一定是你数据处理有问题!

我们设计的ADC后仿真的最坏结果都要小于0.5LSB,才可以用!
前仿都是理想的值!
何况你这理想模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大哥您能否说一下正确处理THD的步骤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spectre里面的calculator直接测的,先通过calculator里面的"sample“把数字信号还原成模拟信号,再对该图像做THD。求前辈指正

网友(2014-08-21):
学习中,多上传些好文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