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Sentaurus是运行GENESISe时出现下面语句:怎么办?

楼主(2011-03-24):
安装Sentaurus是运行GENESISe时出现下面语句:怎么办
#################################################################
  No amd64 binaries installed for Synopsys TCAD release current
#################################################################

原来我用的是64位的虚拟机,改成32位的就okay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sentaurus amd64的那个压缩文件,这个论坛就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装的是2008.09版本的linux和common两个软件包,好像没有amd的,另外这个linux和common是不是不能用64位的虚拟机?

网友(2011-05-20):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YOU SHOULD INSTALL 64-BIT OF SENTAURUS...

网友:
用64位的软件。

网友(2015-03-27):
标题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3-30):
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