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有关MAXDELAY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设计中遇到时序问题,纠结了N久,最后用到了MAXDELAY这条约束解决,但是具体原因还不明。
查阅了一下,是指这条网线从source pin 到 load pin的最大时延不超过 time values。
但是还是不咋明白,不知道用过的前辈们能不能详细地讲讲,有关的知识,使用的情况等,多谢!~~~

网友:
maxdelay应该是用于组合逻辑,从input pin到output pin的延迟约束。
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
设计需要满足上述时序,三条线均为输出,其中第二条线为选通线,其实也可算是类似ODDR的输出。
但是时序一直不好,最后添加了语句:
NET "select" MAXDELAY = 0.5ns ;
满足了要求。
-----------------------------------------------------------------------------------------
但是由于没有接触过,之前时序不对的具体原因并不清楚,添加修改后也不明白是为啥,可以确定的是
MAXDELAY使得select网线满足了与时钟之间的timing requirement,而之前是不满足的,可能表述
不清楚,有没有同志能具体讲讲这方面的呢?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