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ort 问题~

楼主(2011-03-24):
新手求解
1. 这个VDD 和VSS的port是怎么生成的 我再重新做一版这个port再出不来了.

2. 怎样才能把它们连到对应的pad上?

网友:
set_port_location 吧 , VDD/VSS就是 电源pad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t_port 里面没有就这个port  另外我再重新做design 这个port怎么都出不来了.
如图

ICC的pg pad上没port吗?

楼主:
网表里需要特别定义吗
这个设计跑encounter是没问题的  而且我用别的设计跑icc也这样

楼主:
ports是通过

  1.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create_ports all

中的-create_ports all 创建的
但是port怎么连到VDD和VSS上?
我现在做PNA必须加virtual pad 我想用真实的pad
但是他提示

  1. All the P/G pads do not have power ports, or all the power ports are not connected to power or ground net logically. (PNA-006)

ports和pad没连上???

网友(2014-01-15):
回复 6# hmn10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怎么弄啊?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