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一个MOS管的特征频率?

楼主(2011-03-24):
如题,谢谢指导~

网友:
foundry会告诉你的,笨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这个是可以仿的,有个实验就是仿真特征频率,请你注意素质,你以为你比谁聪明呢

网友B:
楼上能解释一下:
.probe ft = par(‘1/2/3.142*gmo(mn1)/(-cgsbo(mn1))’)
这句话的含义吗?

网友(2011-06-20):
谢谢了,就是不知道OV,和ft的表达式是什么意思。请大虾帮忙解决

网友:
Ft就是 为MOS管子的特征频率。
Vo 就是 over drive 电压 过驱动电压。
可以看看allen第二章的课后习题,里面对Ft的定义和求解 都有很好的解释。

网友(2011-09-21):
有点忘了,好像是做交流仿真还是瞬态仿真,看栅极的电流和漏极的电流相等,还是增益为1.具体的你理解理解ft的含义吧。

网友(2012-10-20):
回复 网友C:

    cgsbo 是不是只代表 cgs 呢? 特征频率表达式中 Wt=gm/ (Cgs+Cgd); 如果Cgd 不包含在其中,仿真结果是不是不准确呢?另外,按照这个方法,利用0.18um 的模型,做了一个仿真发现当NMOS 的宽度大于10um 时,ft 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当W小于10um时,特别是小于5um 时,ft 的仿真结果与当W大于10um时的仿真结果相差较大,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望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robe ft = par('gmo(m1)/(2*3.14*cggbo(m1))')

使用cggbo仿真出来的 ft 结果 比使用cgsbo的值要小很多,到底用哪个合适呢?
我使用0.18um模型仿真发现当W大于10um时,改变W时,ft 基本保持不变,当W小于10um时,例如W=5um,ft 仿真结果与当W大于10um时的仿真结果相差比较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仿真电路中的漏源电压为何设置为VDD/2 ,而不是其他的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使用0.18um模型仿真发现当W大于10um时,改变W时,ft 基本保持不变,当W小于10um时,例如W=5um,ft 仿真结果与当W大于10um时的仿真结果相差比较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为什么漏源电压取电源电压一半

网友:
我使用0.18um模型仿真发现当W大于10um时,改变W时,ft 基本保持不变,当W小于10um时,例如W=5um,ft 仿真结果与当W大于10um时的仿真结果相差比较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源漏电压为什么取二分之一VDD?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来的少了.
你可以下载EE214的lecture看看,里面有讲到.
另外,清华池保勇那本书参考了EE214的课程,里面有讲到,还算详细.
论坛有下载.

网友(2014-11-06):
回复 网友C:

   这是 HSPICE manual里面的解释吗?

网友:
在计算ft的公式中Cgs前面为什么要加一个负号啊?

网友(2014-12-06):
H参数中H21为1的频率就是fT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B:
楼上能解释一下:
.probe ft = par(‘1/2/3.142*gmo(mn1)/(-cgsbo(mn1))’)
这句话的含义吗? ...

ft = (1/2Π)*(gm/Cgs)

网友(2022-05-08):
f_t = (1/2*pi)*(g_m/C_gs)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4162933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B:
楼上能解释一下:
.probe ft = par(‘1/2/3.142*gmo(mn1)/(-cgsbo(mn1))’)
这句话的含义吗? ...

我觉得应该就是ft=gm/(2pi*C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