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sim 仿真问题

楼主(2011-03-24):
用nanosim仿真过程中碰到以下错误,请高手指教

ERROR:NanoSim:0x30208159:No matching bin could be found to fit instance "I4.PM1" using model "pch".
nanosim: ERROR: Building instance tree failed. Program exits
.

网友(2012-07-12):
遇到同样问题,解决不了,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2016-08-30):
回复 楼主:
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在线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求帮助!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求帮助!

http://bbs.eetop.cn/thread-860662-1-1.html

不知最後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