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倍宽度双倍间距

楼主(2011-03-24):
在创建net rule时,线宽和间距是不是必须使用最小宽度和最小间距的倍数?据说是利于布线?

网友:
不是一定要最小间距最小线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最小线宽和间距的倍数,这可能是与布线通道相关的。

网友:
满足drc规则应该就可以了,如果间距也是倍数,就有点浪费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