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轭复极点的波特图画法

楼主(2011-03-24):
如果一个系统的传输函数有一对共轭复极点,那这个波特图应该是咋画的呢,有没有资料详细说明的

网友:
共轭复极点直接产生-40dB/dec

楼主:
自己回答~呵呵

网友(2011-07-15):
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网友:
我们自控老师教我们,一是产生-40dB/dec的衰减,而是在转折点处画个小突起,示意这是欠阻尼的

网友(2020-07-02):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不用谢

网友(2021-12-22):
突起就是和Q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