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ner(工艺角)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今天是第一次跑工艺角,但是不知从何下手,讲义上也没有说清楚。

    是这样的:我打开设置工艺角分析的窗口后,setup——》add process  打开add process的窗口后,里面的base directory和model file是空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在这台电脑上找到工艺文件和工艺模型文件,找到后缀是.scs的文件了,但是有好多,不知道是哪个

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啊…………………………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具体情况,我之前用到的也是不止一个.scs文件,但这几个文件之间有.include的关系,找到最顶层的那个文件,把路径和文件名填到base directory和model file即可,不过如果所有.scs文件都是平级的关系的话,而电路中用到的元件又分属不同的文件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就需要用到mutiple model library选项,那个我就不太会用了。

网友:
直接把model的section部分改成,ff,fs,sf之类,仿真,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我后来换了个方法,打开corner选项后,直接load  PCF 文件后就进行run      corner仿真,但是run出错: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fast_best",during circuit read_in "/home/pdk/tsmc18/models/spectre/rf108.scs"  801  :Bad (or unacceptable)
后来的错误都差不多的,就是802~810,81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打开那个文件的那行,不知道是不是库文件出问题了

网友(2015-03-17):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是用的cadence,spectre,我估计我这个需要在section空格里面添加工艺角比如tt还是什么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网友(2016-04-26):
just load .pcf  file

网友(2017-05-09):
回复 网友B:

   请问关于tsmc corner 错误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