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与汇编有什么优劣吗?

楼主(2011-03-24):
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与汇编有什么优劣吗?期待大拿的回答。

网友:
程序可读性强,
容易维护,
写的快,

网友:
回复 2# han_gz 对速度要求高的话必须汇编,

楼主:
我也认为如果对速度要求高的话必须汇编。
看到现在的大多数人开发单片机或者是DSP特别喜欢C语言,还是不舍汇编。所以相比较一下汇编与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对硬件足够熟悉,用汇编写,效率会很高.

网友:
汇编效率高,但是难得写。

网友:
汇编写的代码能省几个字节的空间,至于效率,和写程序的人掉的头发成正比...

网友:
也不一定全部用C或汇编,让他们混合在一起形成互补。

网友:
用汇编的话,编出来的程序效率要比C编的高很多,并且用C编出来的程序会产生很多“垃圾”,因为在子函数调用的时候,都会进行现场、堆栈保护,其实有些是完全没必要的,不过用C语言编出来的程序,可读性很强,而且移植性很好

网友:
各有千秋的

网友(2011-05-06):
汇编好些了

网友:
汇编是低级语言,或者说类机器语言,直接和硬件层面打交道的。c相比汇编抽象了很多,但是容易理解,易于维护。就好象一个是机器理解起来容易,一个是人理解起来容易。用c写的程序需要一个程序翻译成机器能理解的。就是编译器。其实就是把c翻译成汇编了。好的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代码和直接用汇编写差不多。
个人觉得不存在什么优劣的问题。存在优劣问题的是代码而不是语言。对单片机开发来说,代码量小的时候,可以选汇编,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硬件。节省资源。如果代码量很大,倾向于选c,开发效率高。

网友:
就是高级语言与汇编语言的区别。
对于做产品的人来说,开发速度最重要

网友(2011-12-24):
编了一辈子汇编,一学C语言,真是太方便了,一句话就够汇编写十几句,几十句的

网友:
c语言更容易入门啊

网友:
汇编效率高,C简单易懂,效率也不错

网友:
任何语言都有优点和缺点,对于通用的数学运算,用C语言可能更方便,移植性更好,如浮点运算,或从51系列移植到其他系列;在嵌入式系统中,在C语言框架下嵌入汇编用于控制或专用的计算可能比纯粹用汇编效率更高、变成起来更快。

网友:
汇编我以前在学校没有学,,,,

网友(2012-01-31):
汇编更倾向于底层,如果汇编扎实,对单片机工作原理就会很容易
但是缺点是就是汇编易读性不太好
如果要用汇编,一定要结合英文(就是语句,一定要知道原本的英文是什么。。。因为汇编是老外开发的)

C语言相对易读,移植性好,也比较读懂

网友(2012-03-31):
就看你那个掌握得好

网友:
两种语言都用还是很好的呢 ,给有各的优势

网友:
C语言方便移植,汇编用在处理速度要快的某个模块。

网友(2012-05-07):
底层的启动需要汇编,功能开发用c,可读性性和效率的优势。对速度要求苛刻的地方用汇编互补。

网友:
一般人用汇编极易走火入魔

网友:
汇编还可以了
C上手快

网友:
我的观点是使用C的开发速度比汇编快很多,可读性好,移植性方便得多,特别对于大型程序

网友(2012-07-07):
大多数情况下C足够,汇编要求对硬件熟悉

网友:
就那样吧 我现在汇编和C同时使用 各有千秋

网友:
C好写,效率不高
汇编难写,效率高
但是一般的程序只需要C就行了,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网友:
如果只是应用开发,C语言就够了。如果想研究操作系统,汇编是必需的。
多学一点没有坏处。

网友(2012-11-19):
我觉得C语言,易学易用,移植性好,调用方便。

网友(2012-12-19):
你会了汇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或者说你对单片机精通了,到时候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该用汇编什么时候该用C

网友(2013-10-10):
汇编直接和硬件一一对应,速度非常快,就是写起来太罗嗦。

网友:
可读性:         C语言 >  汇编
可移植性:      C语言 >  汇编
效率:             汇编  >  C语言

网友:
汇编实现算法比较复杂

网友:
可移植性强。语言高级。

网友:
C的可读性和维护都比ASM要好

我现在正把一些复杂的项目从C转到C++,后者可以提供更好的可维护性。

网友:
陈词滥调了,一句话,汇编快,C语言简单

网友(2013-11-10):
c语言写的 可读性强,便于修改和调试,而且代码量会少很多...节省时间,减少开发周期

网友:
哪种顺手用哪个。。。。两个都可以学学的。。并行的。。。等到熟练理解时。。。。。顺手拈来。。。。没有什么定性的。。。

网友:
现在单片机的内存大,速度快,c语言的问题不是问题,当然费银子

网友(2013-12-10):
用C写移植快。用汇编效率高

网友(2014-03-04):
我本不想回的~但是為了下載學習資源也只好亂打一通~見諒

网友:
C可读性强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有启发

网友:
Trade off for simplicity, performance and portability.
C code is simple and portable
Assembly is for performance.
Most of the time assembly used to configure system registers or high speed operations.

网友:
c语言易读,以后修改起来方便,另外有一些现成的功能函数和库可以使用,这样就可以大大加快开发进程汇编的优势主要在代码少,速度快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的。汇编用得不好也不见得节省时间。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C的了吧 汇编只在特定的底层库中可见了 还是C比较常用吧

网友:
C语言不如汇编效率高啊。但是C语言对于编程的人来说简单

网友:
现在编译器已经做得很好了,c的效率也可以很高

网友:
现在都是效率的年代,相对而言C的阅读、维护、调错都要容易得多。

网友:
汇编写的好的话,比C的ROM里面占的空间少,但是要加一下_NOP,防止程序跑飞~~~C的话易读,可移植性强。一般如果C能满足要求就没必要用汇编,可移植性,可读性便于维护和升级~~~

网友:
很显然了 汇编执行效率高  对周期的把握好 可以直接算出来  与硬件紧密相连  有些硬件驱动貌似用汇编写的
不过 汇编 通常比较难写  移植性都不好   可以采用混合编程  在对 有 特殊要求的地方。

网友:
A效率很高啊,可以混用啊

网友(2014-04-06):
以现在的编译器来看,能用 C 的就用 C。

网友:
优点很多,比如语法简单,缺点应该就一点,就是没有汇编快。其实我们机器只能识别汇编。我们用c编写的代码也是转变为汇编才用的。所以汇编才会比c快。

网友(2014-05-14):
讨论的好

网友:
c语言比较简洁,汇编的话编起来比较长,各有利弊

网友(2014-06-29):
C -> 記憶體的配置較不靈活, 例如我要多個變數 (它們生週期完全錯開) 配置在同一記憶體位址, 以節省 memory.

网友:
lou zhu hao ren yi sheng ping an

网友:
C容易,汇编效率高

网友(2014-08-05):
用过之后就知道了

网友:
C is higher level programm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algorithm is easy with c compared to assembly. C makes portable and readable code. Many C compilers produce good optimized code but some time C has its own limitations while accessing CPU registers or special CPU features. In this case assembly can be used.

网友:
C语音维护性和可读性较强,移植和继承性也较好。
汇编就是效率会很高,但可移植和集成性不好。维护性不好。尤其是不太使用的平台哦!

网友(2016-11-26):
C上手快吧,汇编更有效率

网友:
汇编效率低啊

网友:
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与汇编有什么优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