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关于画版图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我现在在画版图,需要一个比较小的电容,可是我的工艺的库里的mom电容值的最小值,要比我的电容要大十倍左右。所以我决定自己画一个,请问这样是可以的吗?如果画好后,请问如何去做lvs?谢谢

网友:
呵呵。多大的电容?5f?恐怕只能用寄生电容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差不多用到的就是5f。我要做的是一个电容阵列,它的最小电容,我设在5f。之前我在一篇论文上看到,他使用的单位电容是4.8f,同我一样都是mom电容。我的工艺库里调出来的最小的mom电容值就是32f。请问我是否要自己去画一个电容啊?或是要自己建模?

楼主:
希望有人能解决我的困惑!

网友:
不可以串联吗

网友:
可以自己画的,我们这边版图上面电容都是不规则的,电容大小只有跑lvs才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需要的电容要比库里的电容小很多(我在candance下画的),我想请问如果我自己画电容的话,首先我得知道我画的这个电容值,你刚刚说的做lvs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你画的电容值了吗?还是需要在另外的仿真工具下仿真出自己画的电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做的是一个sar adc 它的电容阵列要求很高,所以不能串联。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也是Cadence软件,电容若自己画,大小是不知道的,只有跑lvs才能知道
你可以先试试,找找感觉
这只是个人愚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直接用那么小的电容不怕工艺偏差吗?能不能用mos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是要用到一个电容阵列,5f指的是最小的单位电容,然后稍大的是10f,20f,最大的电容需要是单位电容的256倍。绝对精度要求不高,我只是要求它的相对的精度。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sar adc LSB 可以用电阻,MSB再用cap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现在我还在考虑自己去画电容,之前我也想过采用rc混合结构去做,可能我还是比较固执吧,呵呵。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宝宝,别人做学术文章用那么小,你也用那么小,肯定做不出来的!

网友(2011-04-27):
那么小,好好算吧!

网友(2012-04-26):
wentiwe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