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不?边沿触发的芯片机制?

楼主(2011-03-25):
有人知道不?边沿触发的芯片机制?为什么对上升沿有要求?[52RD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数电里的触发器概念。

网友:
现代逻辑设计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楼主:
可以详细讲一下不?我不是做IC设计的,而是做应用的

网友:
边沿触发,一般就是dflot,就是由一个正的,一个负的latch组成的

网友:
时钟上升沿或下降沿降数据锁存在触发器中

楼主:
什么触发器那些我都知道,我就是想知道上升沿为什么有时间要求?机制是什么?

楼主:
讲详细点哈

网友:
上升沿有时间要求?什么意思?应该是数据和上升沿之间要有关系,最起码满足setup和hold要求

楼主:
应该是setup 和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