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dfm中的hot spot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1-03-25):
如题,没有明白hot spot 是怎么回事,会有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主要是做wire spread吧, 因为65/55下, DFM的要求逐渐加大,

一般要求线能不最小间距就不最小间距,减小short的可能性, via也要多打, enclosure越大越好,

具体要看什么dfm violation, 你用的是calibre 检查么?

楼主:
谢谢ICFB,我是用的calibre检查,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在做pr的时候有个hotspot的修复,我就想知道hot spot是什么意思,你说的wire spread 是一种修复开路的方法,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