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寄生参数提取 总通不过LVS

楼主(2011-03-25):
单独跑LVS,可以通过做PEX时的LVS 总通不过
显示电阻不匹配
R (2 pins) 和 RM5_MM (2 pins) 不匹配

这个和端口映射规则有关系吗
和大小写有关吗

楼主:
self up

回复 楼主:

网友:
你的lvs是calibre还是assura,assura好像很烦,特别是电阻

网友:
不要理它。。。go ahe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ibre,还有没有其他方便的寄生提取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奇怪,LVS和PEX都使用一样的规则文件(PEX 还include了一个techfile)

PEX后 有一些端口没有加上,自己添加到calibreview里可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用过这两种了

网友:
把R改成RM5_MM,或者RM5_MM改成R

网友:
    端口的问题不正常,应该能够自动产生的。
看看rule file里有没有下面几句话:
LVS SOURCE CASE YES
LVS LAYOUT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没有或者是NO的话,加上或改成yes,然后在PEX,看看还有没有端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