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多个信号对一个计数器置零的问题。(VHDL)

楼主(2011-03-25):
在count_d 计数的过程中,需要多个信号对其置零。具体情况如图所示,我自己编了一下,但综合的时候说不能综合,是个很坏的同步描述。请高手指点一二,这个应该怎么编要好一些呢?

网友:
很简单的:
wire clear = ready_d || ready_b || ready_m;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 省略reset
  if(clear) begin
      count_d <= 0;
  e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下降沿都对count_d置零,那又该怎么写代码呢?

网友:
哪个下降沿不复位哪个下降沿复位总得有个判断标准吧,从图中没能看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张智星  谢谢 你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ready_d的第四个下降沿不复位,其他下降沿都复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到第四个的时候不复位,其他的时候都复位。不就搞定了?再写一个counter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